发一个心惊的图片

楼主(2025-10-17):
某工厂里面的配电柜,看着就害怕!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绝缘层开裂了

网友B:
之前修室外的风机,打开接线盒和检修开关里面的电缆外皮就是这样。

网友C:
裸露在室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过热,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配电柜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室内,配电柜

网友D:
用过载了吗?

网友E:
劣质电缆,外层都开始己经氧化了

网友F:
应该是长期的过载或螺钉没锁紧

网友G:
应该是长时间工作塑料老化了

网友H:
这个很正常吧,见的多了。热缩管或胶带处理一下即可。

网友I:
主要是线缆质量与使用时间长,电缆外皮老化造成,这样遇到灰尘潮湿就会短路。看样子电流不会小,平时温度不小,潮湿也不太可能。

网友J:
赶紧灰电平衡一下

网友K:
我的眼力是时间久了,风化掉了,看线上面的积灰尘,危险,要抓紧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过大,发热,硬化!1!

网友L:
很明显是电缆的外皮质量差,电缆也存在过过热问题

网友M:
回复 网友L:
我们单位的YJV绝缘导线也有这个情况,只要是暴露在空气中,年数长了(10来年-20年)都会开裂。

网友M:
照片的铜端子紧固良好,没有发热迹象,可能主要是紫外线导致的老化影响

网友N:
电流大是肯定的,但电缆的质量也不咋的。

网友O:
如果长期超电流运行,铜线早发黑了,电缆质量问题大点

网友P:
应该还是电缆质量不行吧!

网友Q:
劣质电缆,塑料太差了

网友R:
这种现象看接线端没有变色现象,有几种可能,一是电流过大,电缆温度高;二是配电室环境温度不好;三是电缆质量不咋样

网友S:
只要报告给领导就行了,不要乱出主意

网友T:
这一定是过载引起 的 吧

网友U:
这要是出了事,算谁的呢?

网友V:
长期发热加上有弯度造成绝缘破裂,处理下此处绝缘就好。。。

网友W:
百分之一百经过高温了~

网友X:
不必大惊小怪,时间长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

网友Y:
不知道这电缆质量有没有问题,看着很不安全。

网友I(2025-12-19):
引用 网友U:
这要是出了事,算谁的呢?
肯定电工背锅,平时如何巡检的。没电工的算老板的。

网友Z:
太危险了,赶紧换电缆吧

网友T:
确实 挺危险的,还有比这危险 的呢,某高校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电缆的绝缘皮全部老化,一动就一大块一大块地掉皮。更要命的是它在不光是电箱里这样子,包括沿途棚顶,线槽里的电缆全部是这个样子,太可怕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