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校验

楼主(2025-10-17):
AR50继电器快速校验仪,校验小型电磁继电器 ,适用于多个型号,单个继电器校验速度快。以前用的好好地,今天突然出了状况,笔记本与校验仪以太网始终无法连接 。一边向领导汇报, 一边去看看怎么回事  。仔细检查后发现,笔记本的IP与继电器快速校验仪的IP就不在同一网段上 ,修改笔记本的IP重启校验仪后连接正确,可正常使用了 。

楼主:
这台AR50继电器快速校验仪,一次只能校验一个继电器 ,AR50B效率更高 ,一次可校验更多 的继电器  。

网友A:
是实验室用的?还是生产线用?是检测寿命还是检测质量?

楼主:
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吸合与断开时间运行程序有精确要求,定期抽取部分继电器进行试验,主要测试指标线圈电阻,启动电压,返回电压,返回时间,触点开路阻值与短路阻值 ……

网友B:
既然要求这样高,为啥用这种普通继电器?

楼主:
这考虑就是设计 的问题了, 是否跟成本 有关系或其它 因素 不得而知  ,记得在核电站,不太会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这玩意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靠谱,

每次大修都对一批抽检的继电器进行校验 ,也总能检出一部分不合格的来。 而且电站也确实有过因为继电器不合格而导致停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