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调试件

楼主(2025-10-19):
三菱MR-J2S调试件推荐一个

网友A: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官网可以下载的。

这个系列的,现在官网没有了

网友A:
三菱J2S这款机器是停产了吗?

网友C:
也算是古董级别的了,说明说都有可能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J2S这款机器是停产了吗?

早就停产了,J4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算是古董级别的了,说明说都有可能不好找

驱动器手册官网上还有下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的。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