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设备的位置控制

楼主(2025-10-20):
如图,一台带锯床,切割玉石的,一个定制的控制器时间控制接触器通断电动机齿轮箱带动丝杆。实现设定毫米级移动精度。

网友A:
丝杆应该带有编码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应该带有编码器的吧
没有。只有两个上限位,下限位行程开关。我才猜测是靠时间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应该带有编码器的吧
没有。只有两个上限位,下限位行程开关。我才猜测是靠时间控制的,
靠时间应该是不行的,要不看有没有计电机圈数的接近开关
正常来说要精确到0.1毫米,要有计数检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应该带有编码器的吧
没有。只有两个上限位,下限位行程开关。我才猜测是靠时间控制的,
靠时间应该是不行的,要不看有没有计电机圈数的接近开关
正常来说要精确到0.1毫米,要有计数检测才行
客户很老的设备,我仔细看没有计电机圈数的接近开关和编码器。客户有时候拿尺子复核一下

网友B:
设置毫米精度管蛋用

网友C:
是步进电机吧?发脉冲就可以了,没反馈的,精度一般

网友D:
确实应该最少要用到步进电机,要不靠时间定位精度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步进电机吧?发脉冲就可以了,没反馈的,精度一般
没有步进电机,只有三相异步电机。接触器,测速的接近传感器都没有。电动机经过齿轮箱后速度很慢,丝杆控制的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毫米精度管蛋用
人家用了十几年了,前辈。但是我确实看到人家会拿个不锈钢尺子复核一下

网友E:
这是信捷的一体机,前面面膜换了一下而已,晶体管的有脉冲输出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信捷的一体机,前面面膜换了一下而已,晶体管的有脉冲输出功能的;

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C:
电机屁股上有接近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毫米精度管蛋用
人家用了十几年了,前辈。但是我确实看到人家会拿个不锈钢尺子复核一下

那应该就是时间控制的,至于文本上的精确到0.1mm,就是个摆设而已

应该实际要求精度也不高,毕竟是拿不锈钢尺子复核的,估计正负两毫米都没问题

网友F:
不是电机屁股上有接近开关就是在电机与齿轮箱连接的地方有接近开关不然难以计算,还有就是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带PG卡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毫米精度管蛋用
人家用了十几年了,前辈。但是我确实看到人家会拿个不锈钢尺子复核一下
没有检测信号能精准控制,这设备超级牛逼
有信的就点赞
再就是要求很低,界面是骗你的
还是继电器输出,不要信了

网友G:
如果减速比足够大,丝距小,时间控制也不是不行,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减速比足够大,丝距小,时间控制也不是不行,猜的
确实减速比比较大,因为运动的速度非常慢。

网友H:
用什么动力,拍个照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这里说靠时间不行,后面又说就是靠时间的,你这是再打自己的脸吗》不懂就不要每个都瞎回复了,丢人,哪里都要回复一下,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里说靠时间不行,后面又说就是靠时间的,你这是再打自己的脸吗》不懂就不要每个都瞎回复了,丢人,哪里都要回复一下,哎

要认真看帖

开始说的是精确到0.1MM,这样的话靠时间应该是不行的

后面才说每次会用钢尺去复核,钢尺是什么精度的?

这样的话用时间还说的过去

至于打不打脸、丢不丢人,能帮到别人就行了

哪怕有时在一些高手看来觉得就是一句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里说靠时间不行,后面又说就是靠时间的,你这是再打自己的脸吗》不懂就不要每个都瞎回复了,丢人,哪里都要回复一下,哎

要认真看帖

开始说的是精确到0.1MM,这样的话靠时间应该是不行的

后面才说每次会用钢尺去复核,钢尺是什么精度的?

这样的话用时间还说的过去

至于打不打脸、丢不丢人,能帮到别人就行了

哪怕有时在一些高手看来觉得就是一句废话
赞同版主说的话,论坛就是相互探讨的场合,这台设备是一客户的老设备,电路维修时我顺便去看了一下。大概了解下其工作流程。因为没有找到步进电机编码器,接近开关这类的测距原件。控制器还是继电器输出。看到他的动作确实非常慢。才猜测是靠时间控制的。因为速度特别慢时,用时间就好控制了。感谢版主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俩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俩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坛里都是前辈,很热心讨论问题或提供思路或给出解决方案。开阔了我的思路。我收益匪浅。在此感谢各位前辈,感谢论坛

网友J:
这样控制应该是没有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K:
最早老式的设备是步进控制器,对于精度不高的加工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L:
精度0.1MM应该达不到,估计精度应该±几毫米的精度

网友M:
这种锯床 虽然有控制器显示的精度  但是丝杆的精度不能保证  切割精度保证在0.1内是有点悬

但是切割0.5~1毫米内的精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用钢尺复合一下是正常操作 确保切割到位

网友N:
回复 楼主:
时间控制,及其--靠谱

错别字都打出来了,懂的都懂,嘿嘿

网友O:
看电箱里面有啥东西
PLC接的啥
要求不高可以使用电子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