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0):
求助各位:有两个这样的阀门,用在两个板式换热器上控制冷却水的开关,要求是与热水泵开启同步,关闭也同步,热水泵的开启是有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的,现在我明白电动阀门的接线方法,一二通电开启,一三通电关闭,不通电就停止,四五是全开闭合,四六是全关闭合,问题是开或者关都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动作到位后需要断电吧,不然阀门到位还通电会烧线圈吧?但是热水泵开启后运行时间在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停也是比较长时间,这种情况我想用热水泵的中间继电器辅助的常开和常闭分别控制电动阀的开和关,问题是怎么让它通电十几秒后断电?加时间继电器的话用通电瞬合延时断开的吗?需要几个时间继电器呢?望大神来给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问题是开或者关都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动作到位后需要断电吧,不然阀门到位还通电会烧线圈吧?

我见过的电动阀都是到位后自动断电的,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你后面的哪些问号都解决了

网友B:
阀门得电打开 ,开到位后自动断电呀,关闭也是一样的 。

网友C:
把四五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引常闭点串进一二内。
把四六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引常闭点串进一三内。

网友D:
主要症结点:

电动阀的开到位和关到位没有信号反馈?
一般电动阀应该都有的吧,你是电磁阀还是电动阀?

网友E:
看说法应该是电动阀,是否四五与四六是阀的反馈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四五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引常闭点串进一二内。
把四六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引常闭点串进一三内。

应该是如这样的,45是全开反馈信号,46是全关反馈信号,既然12是开阀,那就把45全开到位NC信号串进 12的回路, 46全关到位信号串进13的回路,回路的公共端4注意共用,确定45/46是无源信号再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开或者关都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动作到位后需要断电吧,不然阀门到位还通电会烧线圈吧?

我见过的电动阀都是到位后自动断电的,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你后面的哪些问号都解决了
一般都是到位后自动断电

网友G:
有这个担心,估计是不了解电动阀的电机原理

楼主:
忘了传图了,现在补上,我接线通电测电流了,动作到位后就没有电流了,应该内部是有限位的

网友G:
如果你拆开看看那电机,应该是一个磁铁转子的电机

网友H:
阀门的内部有2个微动开关,电机运行时,传动阀门内的凸轮,拨动微动开关。1个是开到位信号开关,另一个是关到位信号开关。到位后不断电不会烧电机,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长期不用时,最好关闭电源。

网友I:
5脚和6脚应该是到位信号

网友J(2025-12-03):
用中间继电器的公共端接火线,常开点接2,常闭点接3,1接零线,开到位和关到位继续通电没有问题,阀门里面已经串联了开到位和关到位的常闭触点了,开到位或者关到位会自动断开开阀和关阀的电源

网友K:
动作频繁的设备需要使用电磁阀进行控制,电动阀适合较长时间开启或者关闭,切换不频繁的场合,可以的话,换成电磁阀就方便了

网友K:
若是开泵以后可以等待开阀的十几二十秒时间,关泵后也可以接受延迟关闭阀门的时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