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1):
维修一只电子式压力控制器,测量发现继电器已经触点烧坏,泰科的24v继电器。这种压力控制器集成止回阀,压力表,自动压力控制功能。还不用安装小水罐,简洁方便

网友A:
其实就是换了个继电器就好了吧

网友B:
这种就是修下电源,换下继电器,其它的模数转换,没校准工具,业余条件下没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换了个继电器就好了吧
继电器网上买了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就是修下电源,换下继电器,其它的模数转换,没校准工具,业余条件下没法处理
用这种控制器要求都不算高的

网友C:
这种压力控制器,不知道启动压力多少,停止压力多少?
继电器烧,估计和频繁启动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压力控制器,不知道启动压力多少,停止压力多少?
继电器烧,估计和频繁启动有关吧
是的。这种是直接启动电机的。容易烧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