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1):
各位老师有没有熟悉台达c2000+变频器做转矩控制设置的?现在是启动调速度上不去电流大,转矩用电位器可以调节

网友A:
这个去做转矩控制效果不理想,还是换个有反馈的张力控制模式吧

楼主:
这变频器加的编码器小板有速度反馈,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