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2):
需要实现
1.远程允许信号(KA4常开)
2.电机运行信号(KA1常开)
3.远程启动
4.远程停止

楼主:
总感觉上面的图纸太麻烦太复杂了,各位大佬有没有新思路,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如果要求远程与本地绝对的分开控制,应该就没什么优化的了

否则本地与远程可以改成多地控制,这样KA3就省了

网友B:
这个还复杂?你都没有看你的电动机的保护都没有么?故障信号呢?远程、就地的指示信号呢?远程什么都看不到就能启动设备么?

网友C:
经典切换电路,没什么可优化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继电器控制的是变频器启停,不是接触器,故障信号通过变频器RO端子获取;远程信号是KA4常开;KM1是电机散热风扇
我有好几路这样的控制,所以想着电路能不能省一点

网友B:
那你电机散热风扇的保护也需要进控制回路,特别是变频电机,没有风扇的话,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D(2025-12-03):
KA1、KA2、KA3甚至KA4都没必要加,就一个启停控制回路加这么多中间继电器纯属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感觉上面的图纸太麻烦太复杂了,各位大佬有没有新思路,一起交流一下
这你都嫌麻烦?还有电机保护没有呢?远程时状态也没有,远程与就地的操作条件信号也没有。

网友F:
这个不麻烦 ,有远程 和就地切换 ,远程和就地分别 控制,有远程、电源和运行指示,该有的都有的。

网友G:
本地做切换开关,切换本地和远程,KA3就能取消,就是远程控制的时候要去本地先切换到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