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2):
新代21ma系统钻攻机,驱动器型号:S08-SPD-32A1-110,近段时间生产加工时会偶发性报警:C轴过电流,驱动器显示AL-015,有时按复位可消除报警,有时需断电才能消除报警,消除报警后可继续使用,有时几天报一次,有时一天报2-3次,检查驱动器没发现问题,电机温度正常,手摸有温热感,但不烫手,主轴转动无异响,一直找不到问题,机床也一直在使用,哪位师傅碰到过类似的故障,出来说说,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在攻牙时有卡顿现象

楼主:
好象没有卡顿观象,但我观察负载表时,发现在一个工件加工期间,会有一个瞬间显示负载150%,然后就只有2%-10%,那个150%,闪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B:
重点检查编码器

楼主:
谢谢三楼的师傅指点,就是编码器问题,编码器没坏,在主轴电机接线盒下方编码器航空插头内积满油泥,吹干净后,报警现象消除。

网友C:
油泥灰尘多都是导致乱报警的很大因素。

网友D:
学习了,有始有终的好帖,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