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代换问题

楼主(2025-10-22):
客户原来是背负式变频恒压供水。坏了。需要更换成现在的普通变频器。原传感器是5v供电。变频器没有5v供电。这样接可以不?[upload=jpg]/uploadI

网友A:
单独供电,这样可以

网友B:
关键是你新换的变频器是否也是需要输入5V电压?传感器这样配置使用没问题。还是得看你更换后新变频器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C:
5V GND和变频器的24V GND相连,可以的。

网友D(2025-12-24):
变频器还得支持0-5v输入功能,常见的支持0-10v和4-20ma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还得支持0-5v输入功能,常见的支持0-10v和4-20ma功能
是的。因为是5v的传感器

网友E:
没看到该变频器说明书,AI1是否是变频器电流输入。

网友F:
是的 公共端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