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问题,搞了一个月,没有面板的变频器真的好难搞!!!(20251023)

楼主(2025-10-22):
(无正文)

楼主:
请问一下,IGBT3个一体的,w相故障,有个大胆的想法,能用线切割把W相和其他亮相分离,然后在把其它好的那相也割下来,装在这个W相上,可以使用吗?

网友A:
先让你看一下内部结构吧

网友B:
估计可以吧,不然怎么会有翻新模块啊

网友C:
翻新也得有专业设备啊,业余条件下谁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以吧,不然怎么会有翻新模块啊
翻新应该只是把旧模块换个新壳吧
楼主以为是三个完全独立的模块然后物理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切割分开后再组合
有些三相断路器就是这样的,三个1P的铆在一起就是3P了

网友D:
如果三个IGBT物理形式组合 在一起 ,可以分割开,替代处理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IGBT3个一体的,w相故障,有个大胆的想法,能用线切割把W相和其他亮相分离,然后在把其它好的那相也割下来,装在这个W相上,可以使用吗?
有想法就去做。我修过一台机的驱动电路板烧穿了,我用洞洞板重新做一个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果然需要大神来指点,我还想割一个看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可以吧,不然怎么会有翻新模块啊
翻新应该只是把旧模块换个新壳吧
楼主以为是三个完全独立的模块然后物理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切割分开后再组合
有些三相断路器就是这样的,三个1P的铆在一起就是3P了
我还以为翻新块就是修理过的模块,修后换的壳子。原来是旧块换个新壳子。

网友F:
这玩意要弄好的专业检测仪器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