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2):
在网上买欧姆龙编程软件和三菱的编程软件,店家都说装C盘,我让他装别的盘,他不同意,他说会出问题,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懒,图省事,图快!还是因为确确实实会引起系统不稳定,还有个店家说会搞坏硬盘。师傅们给点建议,你们装在哪个盘里?是不是像店家说的那样?

网友A:
C盘、其他盘都装过,没问题

网友B:
装C盘是最保险的最稳定的,店家不想售后,系统慢就慢,跟他无关

网友C:
店铺说的没错

网友D:
没有限制
C盘容量大也无所谓,软件越来越多,以后空间是问题

网友E:
装C盘呗,装C盘确实运行速度要快些吧!

网友F:
楼主真有钱,欧姆龙和三菱的软件要去买。。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不是有钱,估计是懒,随便群里一问,都是一大把

网友H:
我一直都是装在D盘的,没有问题

网友I:
最好安装到C盘,做个系统备份,万一系统出现问题后可以还原,如果安装到其它盘,系统重装后一堆软件逐一安装搞到你崩溃

网友J:
我电脑都装在D盘,最好装在英文名称目录下的文件夹里面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们意见和建议

网友K:
我一直装在D盘里,使用起来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L:
极个别软件可能会要求或者建议装在某个盘,一般没有啥特殊要求。

网友M:
任意装,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搞个虚拟系统,安装所有软件

网友N:
个人喜欢保存在D盘,C盘是系统盘呀

网友O:
我是安装在D盘,

网友P:
C盘空间大自然装C盘,C盘空间小,只能装其他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