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3):
一个小公寓的恒压供水。我看也没装止回阀。这样的设计管道泵变频器几乎不会停啊,一停水就从泵回流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从图来看,没看懂停泵水就会回流,回流到哪里去?

网友B:
水箱在楼顶,恒压啥?泵停了水不会往下自己流?
这个泵是给水塔水箱补水的吧

楼主:
如图从B端回流到A段,因为b端是经过泵加压了的。泵一停可能就回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箱在楼顶,恒压啥?泵停了水不会往下自己流?
这个泵是给水塔水箱补水的吧

请看我的图前辈,因为每个房间都有热水器,高度差自流水压不够

网友C:
恒压供水,用变频器带水泵,本来就是一直工作的

网友B:
水压不够说明配管太细,房顶水箱以前很常见
泵停回水能有多严重?高位水箱吃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从B端回流到A段,因为b端是经过泵加压了的。泵一停可能就回过去了

泵一停,B端也就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的压力只有水塔的水位压力

怎么能回的去,因为水往低处流

如果这个水塔与水泵是在一楼的话,不装止回阀,那就会回流了

只要是高于水塔水位的,管道里面的水,都会回流到水塔里

网友D:
说恒压供水前,最好看下你的泵的出口有没有压力表。

网友E:
都说变频恒压了,后面肯定有压力传感器了,你检查下变频的接线,看下反馈信号是什么

网友F:
这种供水配置需要加增压泵吗?加泵就是为了使即热式热水器达到一定的压力要求,其他方面意义不大。况且1楼与3楼的压力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从B端回流到A段,因为b端是经过泵加压了的。泵一停可能就回过去了

泵一停,B端也就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的压力只有水塔的水位压力

怎么能回的去,因为水往低处流

如果这个水塔与水泵是在一楼的话,不装止回阀,那就会回流了

只要是高于水塔水位的,管道里面的水,都会回流到水塔里
版主威武,{我没有表达清楚)。版主猜的很对。水塔是座地式的和水泵都在顶楼{同一层}的位置,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一定回流到塔里。我意思是会泄压因为没装止回阀,泵基本会连续工作,不会停。因为一停就泄压。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供水配置需要加增压泵吗?加泵就是为了使即热式热水器达到一定的压力要求,其他方面意义不大。况且1楼与3楼的压力也不一样
客户说不加,水压太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说卸压的话,那应该是有可能的

除非水塔的水压能大于或者等于设定压力,这样即使泵不工作也能达到设定压力

不过这个是变频器恒压的,就算不够最多也是慢转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卸压的话,那应该是有可能的

除非水塔的水压能大于或者等于设定压力,这样即使泵不工作也能达到设定压力

不过这个是变频器恒压的,就算不够最多也是慢转稳压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泵几乎都是一直工作的吧。因为一停的话压就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卸压的话,那应该是有可能的

除非水塔的水压能大于或者等于设定压力,这样即使泵不工作也能达到设定压力

不过这个是变频器恒压的,就算不够最多也是慢转稳压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泵几乎都是一直工作的吧。因为一停的话压就卸了

不一定,要看设定压力会不会小于水塔水压(卸压后就是水塔水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卸压的话,那应该是有可能的

除非水塔的水压能大于或者等于设定压力,这样即使泵不工作也能达到设定压力

不过这个是变频器恒压的,就算不够最多也是慢转稳压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泵几乎都是一直工作的吧。因为一停的话压就卸了

不一定,要看设定压力会不会小于水塔水压(卸压后就是水塔水压了)
如果设定压力小于水塔水压,要增压泵干啥?

网友G:
水回流有什么关系?

网友H:
你方案错了。管道泵出口加单向阀,防止泄压。单向阀出口加隔膜压力罐,防止不用水时泵长时间转。如果用水量不是很大,不加压力罐也可以,用水流量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启停,没有流量时延迟停泵,有流量时立即启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回流有什么关系?
泵不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方案错了。管道泵出口加单向阀,防止泄压。单向阀出口加隔膜压力罐,防止不用水时泵长时间转。如果用水量不是很大,不加压力罐也可以,用水流量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启停,没有流量时延迟停泵,有流量时立即启泵。
不是我做的,人家客户原来的,我感觉不合理所以分享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回流有什么关系?
泵不会停
那就加一个阀防止回流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装泵的目的是当楼下用水量大自重压力供应不足的时候才起作用

其实就算装了止回阀,也只是保证管道里的水压不泄压

一旦下面有人用水,马上就会掉压启泵的,因为管道里存不了多少水

像这种变频器恒压供水,真正停泵的几率很小的

就算不用水一般也是在低速运转保压,除非压力长时间在设定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装泵的目的是当楼下用水量大自重压力供应不足的时候才起作用

其实就算装了止回阀,也只是保证管道里的水压不泄压

一旦下面有人用水,马上就会掉压启泵的,因为管道里存不了多少水

像这种变频器恒压供水,真正停泵的几率很小的

就算不用水一般也是在低速运转保压,除非压力长时间在设定范围内
是的确实如此。表情。变频器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