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上的这个存储卡怎么使用啊?型号是:TKK-1A

楼主(2025-10-23):
松下PLC上的这个存储卡怎么使用啊?型号是:TKK-1A

网友A:
你想干嘛?读里面的程序?

网友B:
找台松下的FP1-C72/C56/C40/C24的PLC,然后插上去。
你这个产品松下2006年就停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了个plc,里面有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用,拆下这个芯片不影响工作,但有这个芯片下载程序时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这个存贮卡有EEPROM及EPROM的,EEPROM的可以直接用电脑去更改,如果是EPROM,则是只能读取,写入的话需要专用的烧录器;

网友C:
看样子像 M27C512 512 Kbit 的EPROM 贴纸下面应该有个小窗户,用紫外线照射就能擦除数据。写入需要读写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用电脑随意改写的;你的那个是烧录好了插上用的,在电脑上只能读取,不能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D:
FP1的编程线现在也很少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很多plc的外壳都碎了,也不知道哪里有卖外壳的,FP1-C40,220V,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plc的外壳都碎了,也不知道哪里有卖外壳的,FP1-C40,220V,继电器输出的
虽说那时的质量好,但是好换还是换换的好。单独的外壳恐怕不会有了,寻个二手的换换应该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