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4):
主要是用昆仑的屏,例如我有10组数据,可以在屏里面实时统计这10组数据的最大,最小值,并显示其编号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要用宏指令才行

楼主:
好像没看到MCGS PRO有宏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看到MCGS PRO有宏指令??

昆仑的屏是叫“脚本”,肯定是支持的。

我没用过,不清楚在哪里进入,可以抖音里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