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让自动化设备减少磨损的好办法

楼主(2025-10-27):
车间里的自动化设备总是磨损,用了耐磨的不锈钢胶带,只需贴在易磨损的部位,设备再也不用频繁打磨补漆,省了不少事,真心推荐给同行!!

网友A:
还不如刷水性防锈油漆

网友B:
直接使用不锈钢 不是更好 彻底解决了 每次更换不锈钢胶带也是需要钱 还需贴上去次数多了也是成本 即使贴上去 里面的铁还是在继续生锈中
直接使用不锈钢 作一个 就可以了 不用管理

网友C:
还有这种胶带?导电不?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腐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