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MR-J3-40A与MR2通讯不上

楼主(2025-10-27):
现象是这样的:两台伺服驱动器,一台MR-J3-40A不能与MR2通讯连接不上。一台MR-J3-40A(GA)可以与MR2连上读参数。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一个可能是电源问题,l另一个可能是主板没有完全工作,自检没有自检完吧

网友B:
插电看下指示灯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