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7):
升降车使用中降到底后平移到另一个位置后再就无法上升 了。

网友A: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有次停在一个稍微有点斜的地方,就是不上升

后面问租赁公司,说是不平衡保护了,到平地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记得“三一”的升降机伸出来以后,就不能上下动。需要完全缩回去,然后上下到想要的位置再伸出来。
不同的品牌可能不一样,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有次停在一个稍微有点斜的地方,就是不上升

后面问租赁公司,说是不平衡保护了,到平地就可以了

嗯,确实有这种保护 ,但这次使用这台升降台也确实是始终在同一个房间。

楼主:
昨天检查发现 ,升降车有两个限位,一个上升限位,一个下降限位 。该升降车上升限位失灵,触点断开 导致无法上升 。 正在等配件 。

楼主:
向大家征求一份升降车的图纸 学习学习 ,表情感谢!

网友C:
不光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并且正在开发这个设备的控制器。

网友C:
这机器有一个水平传感器,如果不平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升降的,图纸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C:
这个鸟玩意儿的控制器做超变态,操作手柄与主控制器之间采用了加密通讯措施,害我搞一个多月,才把协议给解析出来,就那还没有百分百解析完全。

楼主:
怀疑上升时上升限位过冲了,下降时上什限位不能复位,导致无法上升。

网友D:
这种是液压的吧,限位啥样的?

网友E:
加了保护措施,防止意外。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液压 升降的

网友F:
这类装置保护是很多的

网友G:
公司楼外墙维护时看到装修公司使用过,人站在上面操纵移动有点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厂房里站在上面前后移动上升下降 都是很平常的,因为厂房里有很多 封闭母线,管道需要清扫,灯具,电缆需要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