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7):
RT,现有一台设备(扫码机)使用基恩士PLC:KV-X310,有机器人,读码器,CCD..动作流程:产品到位>PLC通知机器人扫码>机器人触发CCD拍照/对位>机品人移动到扫码位置>读码>上传MES>过账OK>产品流走>结束;工控机有三个网口:1#插交换器与PLC通迅,2#插相机,3#对接MES。。现在的问题是:MES系统是另外一个网段,手动分配IP与客户的服务器通迅不上,如果MES网口网络设置为自动分配IP就可以通迅上,但CCD与机器人之间通迅就会断开。不记得具体弄了哪里,都能通迅上了但无线网又不行;想连外网远程搞一些东西就必须禁用了MES网口。。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也与AI对话了,说是一台电脑就默认一个网关,自动分配IP的网口通迅上了,其他网络数据也会全部丢到这个网关,导致数据回不来了。。现在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网关设备可以实现MES与其他设备跨网段连接。
参考:PLC和扫码枪用同一个网段(例如2网段)连接在交换机上,网关(设定好参数)与交换机连接,然后MES(例如3网段)通过网关与(2网段)的设备实现通讯。
注意:不建议自动获取IP,因为后续使用的过程中,会因为新增的设备导致现有的设备IP被占用,最终频繁掉线;建议选用高端的交换机,固定IP+绑定MAC地址的方式分配好每台设备的IP。

网友B:
不是有那种跨网段的耦合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