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网段上位机怎么采集一套PLC数据?

楼主(2025-10-28):
场景分析:两套上位机软件均为WinCC,且IP处于不同网段,想要采集一套PLC数据
解决方案:对于这种应用方案可以使用大连德嘉的网络耦合器ETH-NAT,将PLC IP和耦合器的内部IP进行绑定,将内网所连接 PLC 的 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实现上位机跨网段的连接,外网为双系统不同网段,可增加耦合器数量,此案例耦合器数量为两台,具体参数设置如下图:

网友A:
如果是你这个例子,采集192.168.0.* 192.168.2.*的设备,PLC 掩码设置255.255.0.0 应该就可以了,
或者加2台普通路由,设置DMZ主机应该也可以,LAN-远端设备网段,WAN就是PLC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用路由器方式当然可以,我们平时测试也用过的,只不过现场好多不太懂网络路由功能的,想直接通过硬件方式改变,那么就得使用类似于这种耦合器啦

网友B:
只针对PLC使用吗?其它网络设备能不能用?
就比如,网络打印机,IP已经设定,有一个设备需要连接网络打印机,但是和网络打印机不在同一个网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这个设备不仅针对PLC ,对于其他的网络设备也可以转的,都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