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8):
前些年,以前习惯用数字表,厂里维修量也不大。数字表基本就满足要求。特别是二极管档,凤鸣档,电容档,感觉功能比较多。自己也买了福禄克15b+。一般场合用用感觉还行。但是现在外出维修多了,很多小厂的工作环境不好。很多按钮,接触器,中间继电器触点都有氧化的情况。昨天测量几个客户的启动停止按钮,用福禄克15B+,凤鸣档不通。电阻档5兆欧且不稳定。我试着用按钮启动停止。功能正常。正好包里有指针表。拿出一测35欧左右。且稳定。又测了一个变压器后整流的桥堆,输入测交流26v。输出测139v左右,。我用指针表测量38v左右。

网友A:
测电路的通断还是指针表好用点,尤其是在嘈杂的环境。

网友B:
我特别喜欢指针变化的感觉,很直观。

网友C:
学校出来以后就没用过指针表了,现在全是用的数字表,优利德和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出来以后就没用过指针表了,现在全是用的数字表,优利德和福禄克
我也是几乎不用指针表了,也是福禄克,优利德。我最近才发现指针表挺好的

网友D:
各有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有优缺点
是的,各有优缺点,测量接触器继电器按钮的导通电阻,指针表很好用

网友E:
虽然两种表都有,更多的还是数字表的使用,指针式多放在工作台上用,数字表便于携带,轻微的甩碰也不会坏。

网友F:
固定地方可以指针表,外出还是数字表,我几乎天天在各个工厂转,现场环境指针表难胜任

网友G:
我两个表都用。
一些设备干扰大,指针表更好用

网友H:
之前学校的时候一直使用指针表,毕业好像一直就是使用数字表,说实话,刚开始就是感觉测量直流前,不用考虑正负极了,测电阻不用调零了

网友I:
指针表的优势是抗干扰比较好,没有现在万用表数显直接,很多情况都需要调整挡位,重新校准之类的。没有万用表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地方可以指针表,外出还是数字表,我几乎天天在各个工厂转,现场环境指针表难胜任
主力数字表,指针表作为备用或补充

网友J:
接受新事物得需要一定过程,刚开始接触无线电维修用的MF50指针表,后来又换MF47。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数字表,开始不适应因为测电阻稍有接触不良显示数字就变化。后来用到优利德,日置,安捷伦等,觉着离不开数字表了。

网友K:
主数字表,维修台上挂了一个指针表偶尔用用。数字表要用真值有效的。

网友L:
MF47一代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受新事物得需要一定过程,刚开始接触无线电维修用的MF50指针表,后来又换MF47。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接触数字表,开始不适应因为测电阻稍有接触不良显示数字就变化。后来用到优利德,日置,安捷伦等,觉着离不开数字表了。
是的,测电阻稍有接触不良显示数字就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有时候会导致误判。特别是老机器。按钮接触器触点不太好的场合,用指针表几十欧的接触电阻用数字表测可能会几兆欧。而且我还是用福禄克数字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主数字表,维修台上挂了一个指针表偶尔用用。数字表要用真值有效的。
我也是有时候测按钮接触器触点不太好的时候,用指针表复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