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山特ups的吗?

楼主(2025-10-29):
一个单位的老UPS.十几年了。报警较多,主板电容寿命到。散热风扇寿命到。请更换蓄电池。

网友A:
屏幕提示是更换电容

网友B:
三相的UPS没有用过,只用过单相的,要换的这个电容是啥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的UPS没有用过,只用过单相的,要换的这个电容是啥功能啊
估计是主电容吧

网友C:
十几年的UPS,估计主机的故障率远高于正常的停电频率,达不到UPS使用目的,建议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提示是更换电容
谢谢。跟厂家联系了,厂家说时间太久了,该机已停产。系统认为需要更换。需要设置到旁路,然后输入密码4033,可以取消这些告警,但是会有风险,可能ups下次启动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的UPS,估计主机的故障率远高于正常的停电频率,达不到UPS使用目的,建议更新吧。
确实如此。谢谢。跟厂家联系了,厂家说时间太久了,该机已停产。系统认为需要更换。需要设置到旁路,然后输入密码4033,可以取消这些告警,但是会有风险,可能ups下次启动不起来了。

网友D:
十几年的UPS,不知道电池性能怎么样了,停电能支撑多久?

网友E:
不了解UPS一般什么单位,什么场合会用到?日常生活中好像没什么见过。,

网友F:
这种维修价值可能都跟采购一个差不太多了吧

网友G:
整机直接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了解UPS一般什么单位,什么场合会用到?日常生活中好像没什么见过。,
某警部队监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的UPS,不知道电池性能怎么样了,停电能支撑多久?
停电能支撑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电源,停电时生产线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十几年的UPS,不知道电池性能怎么样了,停电能支撑多久?
不用支撑多久,去看看电池接线柱长绿毛的有多少就行,哈哈哈,我见过这种十多年老设备,看都不愿意看,更别说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了解UPS一般什么单位,什么场合会用到?日常生活中好像没什么见过。,
现在新做的自控系统都有这玩意的,不知道这些设计都怎么想的,这玩意又不能带负载,顶多就是数据传输多维持一会儿,现在但凡和信息化沾边的项目这UPS是少不了的。

网友J:
原来玩服务器 时候 买过一个 后来坏了 然后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