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29):
最近手头一个项目,客户要求收放卷要用磁粉离合器,以前收放卷我都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现在突然要用磁粉离合器控制,一下子搞得有点懵,我看了供应商给的一个手册,里面就一个放大板,控制离合器的电流。现在放卷那边是没有动力的,收卷那个有一个动力轴。问过QQ群其他小伙伴,他们说这个很好控制,只需要控制离合器的电流就好了!请问论坛里,有用过收放卷用离合器的吗?能大致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A:
重要的是看结构。你把机械结构看明白了,就不复杂。不管是伺服,还是磁粉刹车,原理来说都差不多的

网友B:
收放卷都用磁粉控制,这个简单
放卷用磁粉刹车,配一个控制器
牵引用变频
收卷是用磁粉变速器,动力来自牵引,实际张力通过磁粉控制器来控制磁粉变速器,产生收卷动力
这个控制简单皮实,价格便宜,就是自动化程度低,适合拉伸小的卷材

网友C:
我们的小卷材的收放料都是使用的可调力矩电机

网友D:
大至原理就是前面收卷轴由电机带着卷料,后面的放卷跟着前面跑,后面跑的慢就收得紧

这个快慢由磁粉离合器的电流控制,电流大,吸力大,阻力大,就转的慢,反之就转的快

这个电流是由一个专门的控制器(就是你说的放大板)控制的

控制器有开环的也有闭环的,开环的就是存手动的,人工自己调节

闭环的有两种,一种是计圈数的,就是放卷轴转的圈数,

开始的时候料直径大就慢,后面料小直径小就快,然后这个电流大小跟圈数成线性关系输出

还有一种就是加张力传感器的,设定好张力值,自动调节输出电流

网友E:
有专门的控制器,张力控制器

网友F:
纸品厂,收放卷就用这个,很 正常 的 使用,找个 供应商问问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