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30):
三菱FX3u的plc,用fx3u-485bd模块读取温控仪的8路温度。温控仪的通信波特率9600,数据起始位1位,数据位8,停止位1,无效验。做了一个程序,485bd模块的发送和接收的指示灯都不会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出手帮忙指点做一个

网友A:
是不是modbus协议?

模块型号后面有没有带MB?

接线、PLC通讯参数设置、PLC程序,这些对不对?

网友B:
发都不亮,不是程序问题就是模块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的plc,用fx3u-485bd模块读取温控仪的8路温度。温控仪的通信波特率9600,数据起始位1位,数据位8,停止位1,无效验。做了一个程序,485bd模块的发送和接收的指示灯都不会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神出手帮忙指点做一个
要用到RS指令了。看你对RS指令熟不熟了。温控仪的通信协议是不是modbusRTU?
如果是modbusRTU协议,那么可以用RS指令,也可以用RS指令封装的功能块

网友D:
三菱做通讯是要设置很多寄存器的,你这个模块要用RS指令

网友E:
编程不熟悉的 支持modbus的话 还是用mb的模块省事一些。

网友F:
485BD是没有支持modbus的;
FX3U-485ADP及FX3U-485ADP-MB这二款是后者支持modbus;

网友G:
先检查下线缆对应上没,单独连其中一路试试。

网友H:
BD的板子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在汇川上比较简单,说来不怕笑,我现在都没搞清楚校验码怎么算的,话说有没有小工具可以直接算校验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BD的板子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在汇川上比较简单,说来不怕笑,我现在都没搞清楚校验码怎么算的,话说有没有小工具可以直接算校验码的
8种PLC结构化文本编程封装CRC16校验功能块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536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BD的板子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在汇川上比较简单,说来不怕笑,我现在都没搞清楚校验码怎么算的,话说有没有小工具可以直接算校验码的

FX3U的功能指令FNC188(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