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31):
昨天一台设备上午运行着好好地,下午就不动了,变频器显示正常,频率也有,数字表测输出三相电压410V左右。检查电机也没有问题,更换过小功率的电机也不动,没有电流表,也就没测电流。大家给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个变频器看看

网友B:
变频器与电机中间有没有接触器,直接测量电机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测量用指针表或者真有效值万用表,普通数字表显示会不准确的

楼主:
变频器以送修,确定变频器问题。

网友D:
实际上你把数据清零再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你把数据清零再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这个也操作过,没用。

楼主:
最终还是换了主板,现在使用中。

网友E:
变频器显示正常,频率也有,数字表测输出三相电压410V左右。电动机不转。这个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显示正常,频率也有,数字表测输出三相电压410V左右。电动机不转。这个少见

所以发上来供大家给分析下原因,经过是参数回复出厂值,重新输入了不行,也换了电缆用小功率的(3kw)电机单独接了也是不行。送修给换了主板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