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31):
又有一台新代钻攻机主轴驱动器报警AL-011,驱动器型号:SYNTEC S08-SPD-32A1-110,找不到报警代码是什么意思,驱动器上电就显示该报警,能听到驱动器内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有师傅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https://www.syntecclub.com/company.aspx

官网在这里,要注册才能下载资料

网友B:
系统应该也会报警显示详细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yntecclub.com/company.aspx

官网在这里,要注册才能下载资料
注册了也下载不了,权限不足。我是买了几套新代系统销售才给我升级账户权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yntecclub.com/company.aspx

官网在这里,要注册才能下载资料
注册了也下载不了,权限不足。我是买了几套新代系统销售才给我升级账户权限。

这么牛,下载个手册还要分什么级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yntecclub.com/company.aspx

官网在这里,要注册才能下载资料
注册了也下载不了,权限不足。我是买了几套新代系统销售才给我升级账户权限。

这么牛,下载个手册还要分什么级别的
就是这样,之前资料来自机床厂或新代售后,问他们要会给的。

网友C:
这种想下载国产品牌的很难,去必应找英文版的直接下载就行

楼主:
这个故障很头疼,报警电机过热,实际电机温度正常,停一晚上冷机开机也一样报AL-011,检测电机温度传感器阻值425欧,传感器两端工作电压0.89V,开路2.4V。与正常机台一样的,发回新代售后,那边通电又正常,我这边装在其它机台上,也一样上电就报警,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