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0-31):
公司里要测一台132KW变频器的输出功率,带负载;输出用互感器,接电能表测了一下,不准,各位老师有啥推荐的仪表或者方法能测准点。谢谢

网友A:
钳表卡电流,然后再计算一下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卡电流,然后再计算一下就行了吧
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卡电流,然后再计算一下就行了吧
不准

这个应该问题就在电流互感器上面,只要电流测量准确,买个电力功率表就可以了

淘宝上有专门的高频电流互感器卖,但不知到底怎么

还有能不能按输入端的功率测量呢,这样就简单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又在这里瞎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又在这里瞎扯了

那么请问一下你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楼主这个问题

说出来,我也顺便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部分变频可以直接查询功率
可以测进线电流再计算

网友D:
还是变频器参数里显示的更靠谱;

网友E:
测这个做什么?变频器输出电压会变化的

网友F:
在变频器输入端检测不是更稳定、准确
难道你们要检测变频器的内部损耗?

网友G:
在变频器输入端测电流测电压比较准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接功能表都测不准,你卡一下电流能测准,你不给出计算方法,那你评论的意义何在,

网友H:
都132KW的变频器了,不可能是简易型的了,直接在监视参数里找输出电流和瞬时功率

网友I:
变频器面板是可以显示实时功率的,你钳电流算是不可取的,工作时电压和频率的比值是个定值,是会变化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变频器自己显示的功率就是最可靠的。

网友J:
变频器输入端测量功率就可以了,输出频率电压都是波动的,对测试设备要求非常高。

网友K:
要用功率计了,Fluke的部分数字万用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K: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