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1):
PLC晶体管输出,编码器信号从高速输入到脉冲输出,从软件中的TRACING功能去检查波形,有14毫秒到18毫秒的滞后,程序扫描周期只有1.3毫秒,这样属于正常情况吗

网友A:
我认为你应该使用一个示波器去检查波形,毕竟PC上的跟踪功能的软件采样速率不行,同时软件也收到PC的时钟影响。

网友B:
据说基恩士的PLC能做到,没用过。不知真假?

网友C:
这个延迟属于正常,毕竟中间有那莫多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