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何用普通的PLC实现甲流调压功能?

楼主(2025-11-01):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控制震动线圈,就是螺丝机那种直震,我用的这种PLC来控制的,它自带交流调压功能,只用写PWM指令就可以了
但是PLC不是太好用 三菱的GX编程 还用不了结构体 我想换个其他品牌PLC 但是又没有交流调压功能,我不懂原理 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佬 是不是用普通晶体管PLC用PWM波控制一个晶体管放大器交流输出 然后在接一个固态继电器是不是也能实现相同功能? 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利用占空比调整电压? 比如固态的输入端是220V PWM为百分之50 是不是固态的负载端输出的就是110v 震动线圈是不是控制电压就可以呢

网友A:
能不能调压取决于固态继电器,目前大部分能调压的是模拟量调节,一般输入端是0-10V,假设输出端接220V,
plc通过模拟量模块给出10V电压,固态继电器就全开,输出220,如果模拟量输出是5V,那就是110V。
你说的这种调压模块是支持PWM的话,那就用带晶体管输出的PLC配合PWM指令就行
这个指令一般的PLC都有
我认为你需要确认
振动盘的震动力度到底是不是靠电压的大小就能调节
固态继电器到底支不支持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 已经找到一款输入PWM调压的固态 卖家说是可以 买来测试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B:
请先了解使用的振动盘是用电磁铁还是电机偏心震动
固态继电器做PWM控制不难,PLC选自带PWM指令的
按照PWM指令使用规则设置几个参数,调整参数
硬件PLC晶体管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如何与设备的对接你去咂摸
如果是电机就控制电机速度好了,固态继电器可能用不上PWM指令也悬

网友C:
电机调速可以理解,振动盘不是调整正常后就不需要再调整了吗?只需要控制开关就可以吧。

网友D:
从图上看固态继电器输入输出接反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