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骋胶锅控制器说明书

楼主(2025-11-02):
木工封边机上用的,现在没有说明书。需要一份谢谢

网友A:
就是个温控器而已,如果不能正常控制就直接换一个温控
封边机的原理是温控加热热熔胶,一般设置160,如果胶没融化,直接开机,变频器很容易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温控器而已,如果不能正常控制就直接换一个温控
封边机的原理是温控加热热熔胶,一般设置160,如果胶没融化,直接开机,变频器很容易过载
这是设置打胶次数和胶量的装置。

网友B:
网上是没搜到说明书,看看铭牌上有没有厂家信息,有的话直接咨询厂家
再不行就自己摸索了,也打胶次数和胶量两个设置,可以把数据设置相差大一些
然后看哪个参数有变化,就是哪个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是没搜到说明书,看看铭牌上有没有厂家信息,有的话直接咨询厂家
再不行就自己摸索了,也打胶次数和胶量两个设置,可以把数据设置相差大一些
然后看哪个参数有变化,就是哪个设置了
铭牌也被拆掉了。估计设备厂家不想被看到

网友C:
看接线端子能看出来哪个是反馈次数的,然后根据设置看胶量变化

网友D:
看下控制器的接线和控制参数,根据接线的参数判断这个控制器的内部可能情况。
你这个胶锅控制器面板都可能是设备厂家或第三方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