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N表示啥意思

楼主(2025-11-02):
各位大神蓄电池正负,还有一个N.不太理解

网友A:
这里的N线都是相通的,是设备要求这样做的。

网友B:
可以理解成为正极和负极中间的零电位吧 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成为正极和负极中间的零电位吧 0V
谢谢,理解了。也是个参考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