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开关脱扣异常

楼主(2025-11-02):
检修插座箱漏保试验中发现主变段地下GIS层上游侧3号检修插座箱2P漏保4QF漏保试验脱扣异常。

网友A:
怎么异常了,手柄下来了呀

网友B:
漏保试验是这个图里的这种操作方法吗

异常是指你图中,黑色跳了,蓝色没跳的状况吗?

建议更换一个漏保后再试验一下,可能开关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异常脱扣状态测4QF输出侧无电压,实际已分断,

分闸后再次合闸正常 ,没有问题 ,测4QF输出侧的电压正常 。

楼主:
漏电开关虽然没有完全脱扣,但还是分断了,之后 连着分合几次都正常 ,这个开关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纯纯个人意见,安全保护装置,能换就换了。安全第一。

网友C:
换新吧,看环境也是不差钱的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弄清啥 原因,实际已经分闸了,漏电脱扣机构咋还没脱开呢

网友D:
跟着楼主见识了这种漏保开关

网友E:
漏电跳匝肯定不会完全脱扣的,要往下拉一下在上推,

网友F:
感觉不对就换一个,安全第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弄清啥 原因,实际已经分闸了,漏电脱扣机构咋还没脱开呢

左边的断路器是靠右边的一个小机构脱口的

估计是机械结构哪个位置卡住了

控制右边断路器的机构动作了而手柄没有动作

抖音上有个视频,完全拆解了这种断路器,可以去看一下

不能下载,只能给个链接了。

7.15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硬核拆解的作品】ABB漏电保护开关断路器拆解,电气小白也能看懂的工... https://v.douyin.com/kPUYXcAISpU/ b@a.nd teb:/ 01/29

网友G:
刚开始的异常是漏电试验时发生的?还是出现跳闸后,现场检查的情况?
如果是漏电试验时发生的,查漏保内的机构。
如果是后者,查外面线路,有没有可能是过电流。

网友H:
确定是漏电跳右侧开关不跳左侧的?没有道理,是不是过跳?
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如果二边都跳就没问题
都合上,板下左侧开关看右边是否同跳,同跳就没问题
所谓漏跳时,测试按钮是弹出状态?
感觉是过流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常做漏电保护开关试验时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定是漏电跳右侧开关不跳左侧的?没有道理,是不是过跳?
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如果二边都跳就没问题
都合上,板下左侧开关看右边是否同跳,同跳就没问题
所谓漏跳时,测试按钮是弹出状态?
感觉是过流跳

楼上说的我明天再测试一下,正常漏电保护开关试验时发现的,实际无过流现象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检修插座箱漏保试验中发现主变段地下GIS层上游侧3号检修插座箱2P漏保4QF漏保试验脱扣异常。

网友I:
不同厂家不同的型号的联动分断机构的位置各不相同。

网友A:
回复 网友I:
看这个结构,应该是联锁机构动了,所以断路器跳了。但漏电部分的手柄没下来,应该是手柄机构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这个产品是不是就没提供外连部件?
有没有可能组合时不正确~比如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就组在一起了
现在奇怪的是左侧没下来右侧的下来了,所以猜测是过流

网友J:
多普克的白金冷冻版漏电保护器 下面的螺丝还是一字型的螺丝 材料厂家说是钛合金

网友J:
其他漏保与空开 还是十字花的螺丝

网友K:
漏保机构坏了,直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定是漏电跳右侧开关不跳左侧的?没有道理,是不是过跳?
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如果二边都跳就没问题
都合上,板下左侧开关看右边是否同跳,同跳就没问题
所谓漏跳时,测试按钮是弹出状态?
感觉是过流跳

的确如您所说,正常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二边都跳,
都合上,扳下左侧开关右边同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定是漏电跳右侧开关不跳左侧的?没有道理,是不是过跳?
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如果二边都跳就没问题
都合上,板下左侧开关看右边是否同跳,同跳就没问题
所谓漏跳时,测试按钮是弹出状态?
感觉是过流跳

的确如您所说,正常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二边都跳,
都合上,扳下左侧开关右边同跳??
试试旁边那个,是不是也不跳
或许记错了
同老兔子问,怎么没有联动附件?是忘安装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正常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两边同跳,
两边都合上,扳下左侧开关右边同跳 。是我打错了

网友H:
既然这样
使用中出现顶楼现象,查过流
测试中出现顶楼现象,重点查流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都合上,按漏保的测试扭,两边同跳,
两边都合上,扳下左侧开关右边同跳 。是我打错了

1.在你检修做测试时,按下漏保的测试扭,只跳了右边断路器,左边手柄没有下来,而在后来的测试中,每次两边的都跳下来了。

2.你去做检修时,什么都没动,就发现右边的断路器跳了,而左边的漏电部分手柄没有下来。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应该就是漏电部分的脱口机构有卡住的情况,联锁断路器的部分动作了,而手柄没有下来。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是线路过流或者短路造成断路器跳闸,因为不是漏电,所以左边漏电部分没有动作。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后面测试都正常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更换

再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如果再有发生就把左边漏电部分换掉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检查线路与负载。

楼主:
感谢版主及楼上各位坛友,开这贴通过和大家伙儿交流真地让我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L:
测试按钮试下好用不,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M:
应是联动片没有安装好。

网友N(2025-12-02):
已经使用福禄克表了,不要纠结,直接换新的就行!这个环境下,可靠性第一

楼主:
回复 网友L:
测试按钮是没问题的,应该是联动机构有卡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