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2):
步科通过现有的触摸屏程序怎么查看上载密码啊?

网友A:
这样查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查不到的
怎么才能查啊?

网友B:
有程序了 还看哪个密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了 还看哪个密码
是的,有原程序直接下载覆盖旧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个界面稍有区别的屏,同一个厂家的,上载需要密码,就是想通过这个现有的程序,看看能不能找到密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个界面稍有区别的屏,同一个厂家的,上载需要密码,就是想通过这个现有的程序,看看能不能找到密码

网友D:
触摸屏只是访问或写入数据,并不是查看程序,操作屏操作并不需要知道PLC的密码的!

网友C:
那就在你现有的程序里,找到HIM的扩展属性里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面没打钩,这样应该没办法上载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这样设定后,就没法正常上载,当然也有高手是可以做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taobao上有卖pojie程序的,计较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您有办法吗?

网友E:
闲鱼去问,有帮解密的,有卖软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