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莱德pc910工控机红灯亮,不启动

楼主(2025-11-03):
有个pc910工控机红灯亮,不启动,用电吹风把电源侧吹10秒种再通电就可以启动了,不知什么原因?谁有把握给我修好?请报维修价格。

网友A:
虚焊,或者 电容性能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板上只有2个220UF和1个330UF的小电解电容,重点怀疑,分别给这3个电容单独加热,仍无法启动,但只要用吹风机对着电源板加热10几秒钟再通电就可以顺利启动,启动后只要不断电就可以维持工作,无法确定具体故障点。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要不是电容坏导致,要不就是BGA芯片脱焊导致。

网友C:
可以对着莫个地方吹吹试试看

网友D:
可以对着莫个地方吹吹试试看可以对着莫个地方吹吹试试看

网友D:
zhuanlan.zhihu.com/p/1969092710326595903
zhuanlan.zhihu.com/p/1969093568468616435?just_published=1

网友E:
电源部分有电容漏电,找个烙铁,挨个靠上去试,如果懂原理的话,就对比故障前后电压电流状态来判断

网友F:
应该是电源管理那部分有稳定性不好的元件了

网友G:
有热稳定性不好的配件,排除那三个电容。再检查电路板贴片电容

楼主(2025-12-12):
这个机器最后寄出去请别的师傅修好了,师傅说是照片中红圈标记中那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H:
看起来是更换的整个板子了,更换这个芯片的话一般人都弄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