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元控制器说明书

楼主(2025-11-04):
维修一台木工开料机,台湾宝元系统。型号MW2200AS1V03P01.各位大神有的话,帮忙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A:
这个网站有点资料,你可以去下载PDF文档,看看有没有用?链接如下:
https://www.cncwiki.org/index.php?title=LNC_MW2200A_CNC_Controller
道客巴巴,豆丁上有MW2200的操作手册下载,但版本比你的低,可是在资料缺乏时还是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有点资料,你可以去下载PDF文档,看看有没有用?链接如下:
https://www.cncwiki.org/index.php?title=LNC_MW2200A_CNC_Controller
道客巴巴,豆丁上有MW2200的操作手册下载,但版本比你的低,可是在资料缺乏时还是可以参考的。
谢谢。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实际上,这机系统很少出问题
真空就经常出问题,最麻烦的就是工作台部分
轴有时候会有问题,我一般是整套换,电机,驱动,线,最麻烦的就是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