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提高功率因数能节能吗?(20251105)

楼主(2025-11-04):
我和很多同行讨论这问题:一般认为提高功率因数可以不罚款,但不能降低有功功率,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从已上图片可以看到;当功率因数提高后有功,无功及视在功率也都变小了。大家认为对吗?

楼主:
图片说明;已上图片是我们和一个企业做节能项目的数据采集。我们的设备没投时功率因数为0.71, 设备投入后功率因数为1,另外图片中有三个峰,这三个峰是我们在调试中把设备停了三次。这时能看到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都有变化。

网友A:
从曲线看,客户的有功一直再降低,你的功率因数提高了,并不能证明有功降低了。只能证明视在功率和无功降低了。

楼主:
从曲线看,功率因数从0.71提高到了1,无功从291kvar降低到6kvar,有功从294kw,降低270kw。视在功率从414kva降低到了270kva.这还不能证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曲线看,功率因数从0.71提高到了1,无功从291kvar降低到6kvar,有功从294kw,降低270kw。视在功率从414kva降低到了270kva.这还不能证明?
实际用电有没有变化
从图看,一个是9:15分,一个是9:30分
觉得应该要配合电流来看

楼主:
由于显示的数据有限,把A相显示。同时这显示的是瞬时值,不存在时间问题。

网友C:
我个人意见是提高机械效率或光电磁等效能才会节能,靠曲线只能辅助分析不能作为证据,见过程序做假的太多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键是在不同的时间你的实际电流不一样
视在功率是电流乘以电压得出来的
有功功率是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得出来的
所以至少功率因数与视在功率没有关系
你图中11:20分,视在功率390,功率因数0.69,电流825
9:30分的功率因数是1,视在功率270,看似视在功率低了,但那是因为电流只有675

楼主:
(我个人意见是提高机械效率或光电磁等效能才会节能,靠曲线只能辅助分析不能作为证据,见过程序做假的太多了。)回复6楼,我们这些数据是历史数据,随时可调阅。不存在做假。

楼主:
回复7楼:我们这个案例是一个大型鋼件(70吨)的淬火过程。9:15分我们的设备没有投入,9:30是我们的设备已开始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7楼:我们这个案例是一个大型鋼件(70吨)的淬火过程。9:15分我们的设备没有投入,9:30是我们的设备已开始工作了。

我说的是11:20分曲线,这个时候你们的设备有投入吗?

根据计算公式,除非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你的设备投入后,能把电流降下来

这样才能降低无功及视在功率

楼主:
(我说的是11:20分曲线,这个时候你们的设备有投入吗?)回复10:11:20的曲线是我们把设备停了,这时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及电流都回升了。淬火过程功率不会大变,电流也不会大变。但把设备停了功率因数变了,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及电流才有明显变化。而且停了三次。

楼主:
说到这次项目,还有一段插曲:当时这个企业的能源顾问是当地供电局长,设备没投时他说不可能节电,通电后他看到效果后,立马改变了观点,说成了。已上数据都是这个企业提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11:20分曲线,这个时候你们的设备有投入吗?)回复10:11:20的曲线是我们把设备停了,这时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及电流都回升了。淬火过程功率不会大变,电流也不会大变。但把设备停了功率因数变了,有功,无功和视在功率及电流才有明显变化。而且停了三次。

如果要是我来检测的话,会另外装一套单独的系统来记录电流。

楼主:
这些数据都是他们原有4G电表提供的数据,我们还是后来才知道他们有这个系统,给我们检验带来了方便。

楼主:
这个系统数据比较全而且长期保存,方便随时调阅和分析

网友D:
无功功率应该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损耗的,因为会导致发热和变压器的功耗加大,多多少少还是有损耗的!

网友E:
提高功率因数补偿,应该是节能的。因无功检测模块,是自动根据负荷量的大小来接入或切断补偿电容器。在十几年前一工厂打工中,一次去对其中一路柜闭合送电时,合闸后一会儿跳闸(断开),以为是此路产生了短路情况,用兆表仔细测量也查不出问题,后来了设备主管他说昨晚对无功柜动过,忘记合上了,我也失误检查边上的无功柜。后开启无功补偿,再对此路送电_正常。个人认为无功补偿还是有节能的

网友F:
功率因素提高了,线路损耗肯定会降低

网友G:
补偿投入后,肯定会节能的。这个原理在电工基础的书上已经解释过

楼主:
20楼说的确实如此。上面的图片是碾环机,我们在山西定襄做风电塔筒法兰厂老板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碾环机当法兰碾到最大时就没有力了,能不能解决。我们用电能质量仪检测一下,发现无功电流当碾到法兰最大时有两千多安,我们在碾环机旁加了两台补偿柜,问题解决,原来碾环机当法兰碾到最大时,电压降到320伏,加了两台补偿柜后电压降最低也有360伏.所以碾环机就有力了。如果碾不动法兰就会报废,一个就好几万。所以提高功率因数不当提高了电压,还保障了产品质量。这个单位原来每月罚款7-8万,我们和他们改造了十几补偿柜,罚款变成了奖励。每年为这个企业省电费200多万

楼主:
说到补偿柜: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在有谐波的环境里,因为电容会把谐波放大。我在08年中山供电公司要我们治理一家塑料厂的谐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由于这个塑料厂有谐波所以补偿柜投电容投时总电流不当不减少,反儿增加。这样就更耗电。所以一定要根据谐波的次数和幅度在电容前加合适电抗器,才能发恽补偿作用。这个厂当时治理好后,省电费达到了50%,电费做从原来的每月22万降到了每月10万左右。

网友C:
提高功率因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优化供电电网使用效能,其它可以忽略不计,虽说加电容、电抗可以抑制谐波平衡COSφ,提高用户用电质量,但付出的成本也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楼说的确实如此。上面的图片是碾环机,我们在山西定襄做风电塔筒法兰厂老板提出一个问题说:这个碾环机当法兰碾到最大时就没有力了,能不能解决。我们用电能质量仪检测一下,发现无功电流当碾到法兰最大时有两千多安,我们在碾环机旁加了两台补偿柜,问题解决,原来碾环机当法兰碾到最大时,电压降到320伏,加了两台补偿柜后电压降最低也有360伏.所以碾环机就有力了。如果碾不动法兰就会报废,一个就好几万。所以提高功率因数不当提高了电压,还保障了产品质量。这个单位原来每月罚款7-8万,我们和他们改造了十几补偿柜,罚款变成了奖励。每年为这个企业省电费200多万

现在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只能说厂里的电工太差了吧,还有就是供电部门也不咋滴

在东莞,供电部门是很关注这个功率因数的,每次来检查都会要我们多关注

网友H:
十几年前 很多节电器流行好几年,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了

楼主:
这是昨天河北盐山的一个企业的数据,功率因数只有0.39,在全国这种太多。

网友I:
提高功率因数是节能的唯一途径

网友J:
提高功率因数能不能节能,认为和工厂的主要设备有关,比如感性设备,阻性,容性,占的比例多少,节能的效果也会不同.

网友K:
应该可以

网友L:
提高功能因素能节能?主要还是看有功和线路损耗。
撇开功率因素,有功不变能省到哪去?
线路损耗大除非是用电大户吧,一个月用电1-2万度左右的就算了吧,功率因素低线路损耗也增加不了几个钱。
提供功率因素最主要的不是省电量,是省电费,力调电费由惩罚变为奖励倒是真。

楼主:
昨天和一位大学生聊天:问他对提高功率因数能不能节能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们学电工学时老师说提高功率因数时,有功不会变化。所以不节能。这个观点相当普遍。

楼主(2025-12-14):
今天在百度上(AI)了一下(提高功率因数能不能降低有功功率)得到的回答是:“不能” ,看来这个认知值得讨论。

楼主(2026-03-17):
这是3月14号在企业现场的用电曲线,9点23分时我们的设备没投,这时功率因素为0.82,A相电流2776.41安,有功功率为1248.17kW,无功功率为884.19kvar,视在功率为1529.35kVA.10点10分时我们的节电设备投入这时功率因素为1,A相电流降到1970.77安,有功功率降到861.69kW,无功功率降到-62.73kvar,视在功率降到863.96kVA。节电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