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5):
第一次使用中达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发现按照帮助文档例程学习起来比较吃力,
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按照我的理解,
应该类似于C语言的结构体,
创建了一个结构体以后,
把里面的成员逐个赋值,
调用的时候,按照名称和编号,
调取成员参数。
现在我把触摸屏配方设置成长度和总数各4个。
比如说需要在圆片上打孔,分别有150,200,250,300这几种规格。

RWI1设置成产品规格,
RWI2设置成产品编号,
RWI3设置成圈数,
RWI4设置成弧长。
触摸屏编辑完成以后,
按例程编辑的前一个配方,后一个配方,
写入配方到PLC,从PLC读取配方按钮
似乎不听使唤,
只有按了前一个配方,后一个配方,再按写入配方到PLC,
触摸屏才会刷新,
否则按"前一个配方,后一个配方"毫无反应。
看来我应该把"前一个配方,后一个配方"按钮改成M继电器,
然后再用D计数,来更新显示内容。
给的例程不好用,帮助文档也含糊其词,越看越糊涂。

网友A:
数据不多的 还不如用加个m d分别传送一下

网友B:
最好是直接找他们的技术支持了解清楚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牌子的屏,这是我从业这么久遇到最烂的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牌子的屏,这是我从业这么久遇到最烂的屏
是不是特别便宜?我没用过,但是见过同行便宜的设备有用

网友E:
用这种屏的基本上不会是什么高端的设备,也没几个配方,还不如直在在PLC里用批量传送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牌子的屏,这是我从业这么久遇到最烂的屏
是不是特别便宜?我没用过,但是见过同行便宜的设备有用

10寸的屏,600多块

他们家的一体机还是不错的,我用过大大小小几十台,屏用的都是10寸的,二三十块吧

屏现在还好些了,刚开始时(15年的时候)那软件太难用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牌子的屏,这是我从业这么久遇到最烂的屏
是不是特别便宜?我没用过,但是见过同行便宜的设备有用

10寸的屏,600多块

他们家的一体机还是不错的,我用过大大小小几十台,屏用的都是10寸的,二三十块吧

屏现在还好些了,刚开始时(15年的时候)那软件太难用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10寸?二三十块?以后低端产品我也试试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这个牌子的屏,这是我从业这么久遇到最烂的屏
是不是特别便宜?我没用过,但是见过同行便宜的设备有用

10寸的屏,600多块

他们家的一体机还是不错的,我用过大大小小几十台,屏用的都是10寸的,二三十块吧

屏现在还好些了,刚开始时(15年的时候)那软件太难用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

10寸?二三十块?以后低端产品我也试试这个

10寸,价格600多,淘宝上有卖,他们有旗舰店的,我用的数量有20多块了。

楼主:
两个字 便宜
只要能和PLC对上眼的都是好东西

网友A:
简单设备 自己工厂里面用 无所谓,坏了换个也省事。

网友F:
中达的屏,以为是中达电通的屏,看大家评论我以为台达要完了,越看越不对,触摸屏还是得选个好的,功能咋样无所谓,最起码要稳定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中达的屏,以为是中达电通的屏,看大家评论我以为台达要完了,越看越不对,触摸屏还是得选个好的,功能咋样无所谓,最起码要稳定可靠。

这个屏稳定可靠没问题,就是功能上差点

网友G:
10寸的屏600多块钱,不算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