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恒压供水变频器

楼主(2025-11-06):
最近想买几个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下面是380v的。变频器为啥380v2,2kw比220v的贵一倍左右?
耐压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止是耐压,功能上应该也有差距
如果有手册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把水泵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用220V变频器一样的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功率模块有差别,也就是说,过载系数不同,便宜的只能用于轻载场合,而贵一点的可承担较重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水泵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用220V变频器一样的
理论是这样,但是为啥价格差这么多

网友A:
功能少区别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