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助大神。科比驱动板我单板检测电压正常,装上就是炸模块。(20251107)

楼主(2025-11-07):
科比不知道屏蔽管压降。用的3120光耦。单板测试。反转电压都很正常。装上就炸模块,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炸模块,卸掉模块后,如果检修时,不会、不想屏蔽b报警,那就在板测试所有驱动的所有元件吧。。。好在,都是对称元件,也不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带IGBT低压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