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镜放大后反转180度

楼主(2025-11-08):
别人送了一个放大镜。放大后翻转180度,怎么回事,镜片是固定死的。没法调

网友A:
凸透镜物距u、焦距f、成像之间的关系如下:
u>2f 、f<v<2f 倒立缩小实像 照相机 u=2f 、v=2f 倒立等大实像
f<u<2f 、v>2f 倒立放大实像 幻灯机 u=f 平行光
u<f 正立放大虚像 放大镜

网友B:
一句话,调距离...拿近点

网友C:
靠近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调距离...拿近点
靠近的话模糊

网友B:
拿个电筒照着,前面会一个最清晰的亮点,亮点和镜面中心线之间就是焦距,保持物品在这个范围之内才会有放大作用

网友D:
“送”的就不要纠结了,这玩意买个大的也不贵,另外楼主的指甲也该清理下了。

网友E:
物理没有好好学呀;

网友F:
楼主你一定要用,一定要那个距离,就把书倒着放
做个邪修。

网友G:
用手机当放大镜不香吗

网友H:
看书还得用大的放大镜,舒服。

网友I:
这个是高倍放大镜,放大镜倍数越大直径越小,这个适合看细微处,老人看书要用那种大直径低倍率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调距离...拿近点
靠近的话模糊

你这是将放大镜靠近物体吧?你将放大镜靠近眼睛在看看?物体,放大镜、眼睛这三者的距离调整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物理没有好好学呀;
早忘光了,其实我初中物理很好的。高中物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手机当放大镜不香吗
不会用,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