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8):
客户一台380v风机电机用于粮食机械鼓风。但是现场只有单相电。220v。因此他配了一个单相变频器。直接驱动这个380v'的电机。可以正常工作

我看到后说你这个380v'的电机的接法要改正成三角形接法。风机才能够满负荷工作,效率才高,才有劲。

改了之后如上图改的。变频器直接报(负荷太重无法启动)的故障代码。表情。怀疑此变频器驱动负荷能力太差,没办法又改成星型接法。让这个单相变频器直接驱动这个380v电机。无语

网友A:
按常理来说风机类负载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匹配就行

这个变频器应该是个杂牌

选大一个规格应该就行了

网友B:
既然是风机,换了接法,电流会变大,那么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电流都要重新调下

网友C:
这可真是花小钱办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常理来说风机类负载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匹配就行

这个变频器应该是个杂牌

选大一个规格应该就行了
确实是杂牌。1,5kw
1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风机,换了接法,电流会变大,那么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电流都要重新调下
电机功率没变,换了接法没错,电流会变大也没错。而人家变频器本来就是220v1.5kw的。正好匹配的。额定电流,保护电流为啥要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风机,换了接法,电流会变大,那么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电流都要重新调下
电机功率没变,换了接法没错,电流会变大也没错。而人家变频器本来就是220v1.5kw的。正好匹配的。额定电流,保护电流为啥要调?
相同电机,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流会不一样的,简单说额定380V100W的灯泡,在220V就不可能是100W

网友D:
变频器输出220的,你按380接电机?
改回星接试试

网友E:
变频器不是可以监测电流嘛,机械无故障的情况下,关掉保护,看看角接和星接的实际电流也许能看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风机,换了接法,电流会变大,那么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电流都要重新调下
电机功率没变,换了接法没错,电流会变大也没错。而人家变频器本来就是220v1.5kw的。正好匹配的。额定电流,保护电流为啥要调?
相同电机,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流会不一样的,简单说额定380V100W的灯泡,在220V就不可能是100W
电流肯定不一样,但同一台星型接法和三角形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输出220的,你按380接电机?
改回星接试试
我帖子说了改回星型接法正常工作

网友F:
这样做虽然能转动,但功率已经变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风机,换了接法,电流会变大,那么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电流都要重新调下
电机功率没变,换了接法没错,电流会变大也没错。而人家变频器本来就是220v1.5kw的。正好匹配的。额定电流,保护电流为啥要调?
相同电机,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流会不一样的,简单说额定380V100W的灯泡,在220V就不可能是100W
电流肯定不一样,但同一台星型接法和三角形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电压相同,功率就不一样,三相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1.732*效率*功率因数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是星形接法电流的1.732倍,而正好380也是220的1.732,所以功率维持不变

你这个案例中,220对应的接法是角型,改成星型后电流降了1.732倍,所以改后变频器能带的动

当然前提是牺牲了功率换来的,应该这个风机的风力也小了,只是影响不大你们没觉察到吧

网友G:
按电机标牌上的电流推算,电机功率因数在0.616左右,当电源电压是220V,相同电机电流要增加。下载一个电工计算器APP,自己算一下。

网友H:
电机铭牌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接法Y,你改角,要是没变频器,直驱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要烧掉了,到时候又要怪电机质量不行

网友D:
你的照片上接线方式被反光遮盖看不清
如果是角接,变频器报警应该是变频器问题
如果是星接,变频器报警正常
电机铭牌上没有标Y/△接线图最好不要改变接线方式
功率没变?功率不是电压电流电阻的相互扶持?
角接电阻多少?星接电子多少?给上相应电压电流是多少?

网友I:
量一下绕组的抽头,有些电机厂不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风机,换了接法,电流会变大,那么加减速时间,额定电流,保护电流都要重新调下
电机功率没变,换了接法没错,电流会变大也没错。而人家变频器本来就是220v1.5kw的。正好匹配的。额定电流,保护电流为啥要调?
相同电机,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电流会不一样的,简单说额定380V100W的灯泡,在220V就不可能是100W
电流肯定不一样,但同一台星型接法和三角形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电压相同,功率就不一样,三相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1.732*效率*功率因数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是星形接法电流的1.732倍,而正好380也是220的1.732,所以功率维持不变

你这个案例中,220对应的接法是角型,改成星型后电流降了1.732倍,所以改后变频器能带的动

当然前提是牺牲了功率换来的,应该这个风机的风力也小了,只是影响不大你们没觉察到吧
版主总结的很对,我肯定能觉察到,所以我要改成三角形接法。但是竟然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量一下绕组的抽头,有些电机厂不规范的;
为版主点赞,当时没带万用表,离开时也想到万一他抽头标注的不对,也可能会接法错误。导致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做虽然能转动,但功率已经变小了
所以我当时改成三角形接法。但是尴尬的是报警停机

网友I:
风机的话改了正常是不可能过载的,所以大概率是原来的电机抽头不规范,而你按标准的接法实际上是接错了,所以变频器报警;而星形的接法抽头顺序不对也没有关系,所以能转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电机铭牌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接法Y,你改角,要是没变频器,直驱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要烧掉了,到时候又要怪电机质量不行

楼主都说了是220,变频器铭牌也是220输出

其实严格来说,就算是有变频器也要用三相220输出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你这个不严谨,还有一个效率没算进去,功率因数不会那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铭牌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接法Y,你改角,要是没变频器,直驱的话用不了多久就要烧掉了,到时候又要怪电机质量不行
麻烦好好看我的帖子再回帖,人家没有三相电,用的单相电所以买的变频器。我哪句话说要直接驱动,然后烧电机再怪电机质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风机的话改了正常是不可能过载的,所以大概率是原来的电机抽头不规范,而你按标准的接法实际上是接错了,所以变频器报警;而星形的接法抽头顺序不对也没有关系,所以能转动;
版主分析的极有可能。我事后想想这种可能性极大,所以才发个帖子分享一下。当时没有带万用表。按人家的标注连接的三角形连片。造成报警停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严谨,还有一个效率没算进去,功率因数不会那么低的
是的,我这个说法是不严谨,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乘以0.8功率因数,再乘以零点几的效率,最后结果约等于乘以0.616。
我想表达的是相同功率下,电机电压对电流的影响,选用变频要考虑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D:
最看不明白的是,你们为什么一直抓住1.5kw不放?
难道同样的接线模式下,不同的供电电压电流会有这么大?
都接380那个电流岂不更大很多?星角启动还能成功?

0.6的功率因数是比较低,但看功率继电器的参数是按0.4计算负责

楼主遇到的问题
电机要求星接,用角接会出问题的~14楼应该遇到过,当然也可能电机出线不规范
换大功率的变频器试试~接220实际电流是多大?报警参数是多少?

变频器的输出不是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