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08):
https://github.com/lircy/CodesysV3Driver.git这是Codesys平台标签通讯库测试仓库链接,https://github.com/lircy/S7CommPlusV3Driver.git这是西门子PLC标签通讯库测试仓库链接,欢迎大家下载测试,
第一次运行demo会报错并在运行目录下生成一个名为"machineId"的文本文件,需要测试的请把这个文本文件通过邮件发我然后我给他发回测试许可,我的邮箱是shenxiaosong@outlook.com

网友A:
直接下载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玩意PLCSim连不上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哪里设置不对吧,我是一次成功的,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你这个不支持这个型号的PLC,兼容性太差了,而且你这个是基于TLS连接的,我都试过还能多遍了

网友B:
Codesys的那个有没有可直接下载的?

网友A:
关于 S7 PLUS 连接 CPU 1517F-C PN/DP ,我用 PLCSIM测试是正常的,有机会找实际PLC试一下。

CODESYS V3的直接下载:

楼主(2025-12-11):
CODESYS V3我下载测试了,连接PLC也是一直卡住,试了好几下连不上!!!别家的却可以轻松连上

网友A(2026-01-16):
回复 楼主:
那一定是用CODESYS的仿真软件测试的吧,这个必须要用户名密码的,可以找实际的控制器测试;

上面那个资源为了提高大批量标签的通讯数据读写速度,禁用了用户名密码功能,因为我们项目里面的CODESYS控制器都不会执行源码上传下载,就没必要设置用户名密码。

下面这个支持用户名密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desys本来就是一款软PLC,实体控制器与装在Windows工控机上的有什么区别呢?再说了我也没设置密码,我用汇川AC802的PLC测试过,加载标签列表时就加载到了结构体的第一层,再往下就加载不出来了,就卡死了,你这个在实际生成环境中根本用不了,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