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0):
目前是可以工作,负载不重。长期工作稳定性怎么样?表情各位大神

网友A:
三个绕组阻值一样的肯定没有问题,我也用过,阻值不一样的估计够呛…

网友B:
负载不大,像风机之类的可以这样用,就像三相小电机可以轻微缺相,照样转还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绕组阻值一样的肯定没有问题,我也用过,阻值不一样的估计够呛…
单相电机哪里有三个绕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绕组阻值一样的肯定没有问题,我也用过,阻值不一样的估计够呛…
单相电机哪里有三个绕组?
普通单相电机出来三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绕组阻值一样的肯定没有问题,我也用过,阻值不一样的估计够呛…
单相电机哪里有三个绕组?
普通单相电机出来三根线…

应该是2个绕组3条线

网友D:
按照逻辑应该是没问题的,单相电机的电容目的就是移相

网友E:
要看是哪类电机吧

网友F:
我见过不拆电容,直接接变频器的,用了好多年没什么问题

网友G:
原来是正反转控制的,不分主次线圈的没问题

网友H:
道闸电机我也是这样改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道闸电机我也是这样改可以正常使用
有成功经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