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1):
2025年8月,电机转速计划从1788RPM提升到2230RPM,VFD(G120X)和PLC(S7-1500R\H)相关参数变更(调试失败)
PLC调试记录:见上图
VFD调试记录:见上图

故障点:DCS界面反馈值(图5)与设定值不一致(图4),相差1.25倍
当电机转速输入160RPM,见图4,电机转速显示124.8RPM,见图5,PLC反馈值见图6,变频器机柜显示值见图7
请相关技术人员联系我,有偿服务

网友A:
图,没有传上来

网友B:
没图,我猜是数据转化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以前都是好好的,有可能是传输数据线或是数据转化被误操作了。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换了一条线就好了。至于还有其它问题,看大家的看法。

网友D:
没图没真相,感觉是程序里转换出问题了,先检查一下程序在查硬件吧。

网友E:
你确定要这么做,电机正常转速是多少?电机轴承什么型号?轴承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F:
原来好好的 突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