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变频器单管机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5-11-11):
小功率变频器单管机质量怎么样?价格比模块机少大概100多元,性价比很高。功率从0.75-7.5kw单管机都有。有用过的吗?

网友A:
啥事单管机,头一次听说。

网友B:
个人经验,如果只是简单的调速,只要是变频器就行
正常使用三五年没问题
我说的正常,是指正常环境,额定电流内

网友C: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同规格选重量重的不会错。单管机散热好也是很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如果只是简单的调速,只要是变频器就行
正常使用三五年没问题
我说的正常,是指正常环境,额定电流内
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网友D:
就是看运气吧,毕竟价格在那,成本在那,谁会做亏本生意啊

网友E:
这种货连厂名都没有,比山寨还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货连厂名都没有,比山寨还要差
log我打码了

网友F: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散热好,绝缘工艺处理好,没有问题

网友G:
估计跟振动器的控制器差不多的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跟振动器的控制器差不多的东西吧?
这是变频器,不是那种控制器

网友H:
所谓单管变频器,是指变频器输出用单管IGBT分离件,不用IGBT模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