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喷码精度?

楼主(2025-11-12):
现在有一喷码平台,给锂电池喷码,一行多个产品,喷码一点轴不停机喷码,用的三菱3U的PLC,喷码X轴用的闭环步进。现在正向喷码,精度客户认可,现在客户想来回往返式喷码,反向喷码的精度不行,喷码位置不一致。我现在是根据电机当前位置比较,再触发喷码机喷码,现在想问一下大家,怎么提高精度!

网友A:
照片看不出那个好
回喷不理想,重点查回喷的原点,能不能微调一下?

网友B:
就是开环步进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开环步进也不至于差这么多啊
他不是单向工作,往复就要考虑间隙
早期的打印机用上一段时间就这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根据电机当前位置来比较触发喷码,没有用到高速比较,感觉这样处理速度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电机当前位置来比较触发喷码,没有用到高速比较,感觉这样处理速度太慢了!
电机位置≠喷头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电机当前位置来比较触发喷码,没有用到高速比较,感觉这样处理速度太慢了!
电机位置≠喷头位置
做一下修正试试~就像码放机位置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喷码喷头是固定的,触摸屏有喷码起始坐标,喷码间隔,感觉就是PLC处理速度太慢了

网友A:
你这是不是这样的
喷头固定在一个点,工件在工装上整齐排列
要喷的字码可能
一次能完整喷完,只是回喷会出现与前次的左侧不齐
而设备设计时没考虑回喷不齐的可能
试着增加or减少回喷点位,增加步进的那个是什么参数(细分参数)
是不是PLC相应慢?试一下降低速度,如果能解决,换更快的PLC
or试试使用IO刷新~不按扫描周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