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2):
   向大佬请教一个问题。原系统是s7-1200下面,挂了两个ET200,60点的I/O模块,模块后面的模拟量都挂满了,走的profinet通讯。现在想再通讯一个200smart-ST30的PLC,ST30后面也挂了模拟量模块,应该用哪种通讯方式添加?

网友A:
当然作为智能设备添加了。
1、确保你的200Smart硬件版本不低于2.5.1。
2、在你的200Smart编程软件中组态并导出GSDML的PN文件,然后在博图中导入。

具体参照: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946146/article/details/146250744

楼主:
添加上了,添加GSD文件时,一直显示原来最后一次安装的GSD,没敢覆盖,其实是不用管他,直接安装就对了

楼主:
添加上之后,无法给模块分配IP地址,

之前GSD的配置图如下

网友B(2025-12-26):
感谢分享智能从站组态的方法

网友C:
感谢分享1200通过PROFINET与200SMART通信 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