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11-12):
电路如图:电源通过两相380变220变压器驱动电气柜冷风机,变压器初级一个2P空开控制,次级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一个1P空开控制负载。
现在的问题是:旧的冷风机坏了换了个新的,接线有标识L和N,将N线接变压器接地侧,L接1P空开下端,送电后,变压器初级空开跳闸。次级不跳
              但是将线反过来L接变压器接地侧,N线接1P空开下端,正常工作。
PS:L和N线与地线测量不通,设备没有零地共用。

求教,有遇到相同情况的老师傅能分享下为什么吗。感谢

网友A:
有没有试多几次看看

感觉这个顺序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B:
可能冷风机靠近N端线圈碰壳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线圈N端有漏电或者接地了。可以这样试,取消1端的接地,按说随便接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取消1端的接地,看有漏电的地方不?

网友E:
真正是个老师,给新人带来了学习的方法。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开始没换接线顺序送了3-4次电都跳闸,单位的老师傅提示说换个顺序试试,换完后送了2次都没问题。老师傅说是经验之谈,具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要设备停不下来,无法测试抱歉。当时也怀疑过是否接地,只是用万用表测量过,零火线对地都不通,个人也觉得220V的设备,零地也没有共用,应该可以随便接。

网友F:
同意2楼观点,风机端有接轻微接地 。

网友G:
分别测风机两端对地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兆欧表测,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线圈N端有漏电或者接地了。可以这样试,取消1端的接地,按说随便接应该没问题
应该是L端吧,变压器2端出来经过QF2到L端
如果L端有接地,这样的话就绕过负载直接到1端,相当于直接短路了
取消1端的接地,应该不会跳闸,没有回路了

网友H:
“只是用万用表测量过,零火线对地都不通”,使用摇表检查,基本上是漏电了。
前级没有接漏电保护器,漏电端不接火线不会漏电跳闸,漏电端接火线,就会过流跳闸。
只能临时应急使用,应该
马上报告领导,撇清责任
,尽快检查维修,触电和短路风险很高,自己掂量掂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跟领导反馈下,看能否进行二次检查。

网友I:
这么奇怪?应该哪里破皮漏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