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接线原理

楼主(2025-11-13):
公司新买了一台1250KVA的干式变压器(10KV ),我看到变压器的输出连接,有点蒙,请教大家交流交流。
变压输出的出线,我有点困惑。变压器ABC出线,A下-B上 B下-C上 C下-A上,我想弄明白,三相之间 它们上下之间有啥联系?比如 A的上下它们相通吗?新厂还没有仪表查验,以前的公司也有干式变压器,没有去想过这个原理。新买的还没有安装,现在看到忽然想了解这个原理。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高压侧三角形连接法,铭牌上都有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高压侧三角形连接法,铭牌上都有写的
感谢版主解惑

网友C:
好像高压电工理论题库里有这样的题

网友D:
短的那个短接片还能调压呢,高压侧。我这里电试的帮我们调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版主的分享!但是我还想弄明白,变压器出线端它们连线的方式原理,A下- B上作输出b端 B下- C上作c输出端 C下- A上作a输出端。请教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这个变压器上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考过高压电工,不清楚。现在遇到了特咨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版主的分享!但是我还想弄明白,变压器出线端它们连线的方式原理,A下- B上作输出b端 B下- C上作c输出端 C下- A上作a输出端。请教版主
如果还不明白,我这里是不知道怎样跟你解释了
你可以抖音搜一下,变压器连接组别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