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简单通讯

楼主(2025-11-14):
各位大师,两台FX5U用简单通讯,设置好后可以读取,写入数据,但是在通讯断开后,还是保持着通讯前的状态,这个是那里要设置的吗。
看问了客服,说叫我用SD10412.0去复位。但是我发现通讯断了以后,这个点都不会动作。

网友A:
两边相互发脉冲,两边都接收,没接收到脉冲就是通讯中断了!说的是什么心跳脉冲什么的,我也不记得了。

网友B:
如果是串口通信,试试这个

楼主:
不是串口用的网口,如果说要自己写心跳,当然也可以,可是应该是有那种类似于485的M8428这种标志位继电器的,或是设置

网友B:
通讯断开后看看SD10412里面是不是为0,如果不是0就用比较指令,这个寄存器不等于0时复位

网友C:
用心跳信号,我以前写过,通讯断开后自动尝试连接